[智能电视]
一台国产杂牌液晶电视的曲折维修

楼主(2020-10-02):
   回老家亲七扔来一台小孩房里用的小液晶电视,说坏了让我修。

   回来拆了一看,杂牌的三合一万能板+HT170e01-300面板,故障现象是上电不亮屏,指示灯闪烁。

   以前没怎么修过LCD电视机,这种万能板的更没修过。检单测了下各电压,+12V +5V +3.3V +1.8V +1.16V都正常,就开始关注起主控T56的工作条件方面去,这里绕了个弯路,电压量的太随意后面详说。

   由于面板恒流小板无开关信号,手摸T56很热有点烫手,且按键不起任何作用,怀疑T56是否工作,先看了下背光恒流板的开启信号输出电路,两个三极管连进T56没什么异常,再用示波器看T56晶振已经起振工作,最后量BIOS芯片一脚发现已经有读取波形,只不过一直在重复。

到这儿怀疑是BIOS固件损坏,拆了BIOS上到CH341A试图修复固件,却发现CH341A能读这种25Q32V的SPI,但不能写不能清空,且读出的固件也没办法用MST固件修复工具修复。怀疑341A不能支持25Q这类FLASH。

  试图修复固件无果后,维修陷入死胡同,上淘宝买主板不太划算。把BIOS焊回去,又仔细测了下万能板上的各项电压,这时才发现面板上屏5V+电压异常。

  表现为:刚上电时正常,随后很快电压开始波动,但由于从+12V DC-DC转换电路输出点+5V正常,看了下屏线和+5V之间还隔了个G7N场管当开关控制。

  屏5V电压波动时用手指摸了下G7N贴片小场管发现烫手。再测G7N G极开启电压5V正常。怀疑G7N不良,由于G7N充当开关控制,怀疑屏面板有短路,可是测了下面板的+5V屏线对地不短路,测了下7515的供电也不短路。于是把G7N开关控制管直接短接。

短接后上电,电源指示灯不闪了,屏背光也正常出来了,可以用按键控制开关机了。说明现在CPU工作正常了(T56主控会检测上屏电压,电压不正常自动重启)

但是白屏,无任何字符信号蓝背景啥的。这时又开始怀疑CPU究竟是不是好的,但还是先把屏拆了再仔细测下屏的各项电压吧不能懒。

这一测才真正测出了问题:屏面板上+5V输入保险贴片溶断了。说明屏确实有短路或过载,之前把G7N损坏现在短接了屏保险直接熔断了。

保险后面表测无短路,往后级查,发现提供VGS VGH电压的电路的滤波电容处有微短,仔细看有一粒电容似乎有点发黑,直接拆了后,一切正常,终于修复!

总结:这台杂牌液晶的故障过程是面板上MLCC微短,导致上屏+5V电压输出过流,然后损坏G7N屏压开关管造成内阻过大,再造成T56主控异常反复重启。

           最后从旧显卡上找了片场管代换了G7N,经测试一切正常,该机完美修复。

附图:

网友A:
电视怎会有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视怎会有BIOS?

电脑主板修多了,习惯性的把电视主板上的固件芯片FLASH,或类似的刷了FRIMWARE的芯片统称为BIOS。。。

见谅啊

网友:
向高手 学习 膜拜

网友:
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思路清晰,修电路就是要有电路功底,才能抽丝剥茧,赞!

网友:
只有电子电路基础扎实,才能像楼主一样没接触过电路也能分析也能摆平。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
检查电路有时就是很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