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57-1m

楼主(2020-10-02):
今天同行送来一体acer的台式机。拆主板是13057-1m,内存是笔记本内存。cpu集成双核。开机不显示。刷bios有显示。但是关机后。再开机偶尔不显示。cpu和桥是二和一。cpu也假焊了。bios刷了好几个一样。不知什么原因。内存电源都换了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13057-1 这机器好像挺新的。

网友(2020-11-24):
最后发现有一个跳线帽换了一下好了

网友:
不是coms跳线帽

网友:
如果不是要装win7就不用刷bios也就不用跳线

网友:
装win7要刷bios,也要把跳线跳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