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求助

楼主(2020-10-02):
版号 6-71-d02b 9代i7 显卡1660ti
问题是用电池开机一点事没有就是跑分低用适配器一会就重启 单用适配器不进系统也是一会就重启 显卡对地阻值是1欧
有没有遇到的老铁

网友A:
是不是适配器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适配器功率不够

用的原装的也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