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K45VD内屏不显维修

楼主(2020-10-02):
华硕K45VD版号8224P,内屏不显,外接正常,查看接口JLVDS发现缺少+LCDVDD,查来源来自Q1,6脚对地阻值正常,要使+LCDVDD不被拉低,Q1 5脚PCH_ENVDD必须为高电屏,查看PCH_ENVDD有3.3V,怀疑Q1损坏,换了一个,内屏亮机显示

网友:
l思路清晰 技术分析不错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

网友:
思路清晰,像高手们看齐

网友:
思路清晰 技术分析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