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
求帮分析,关于奥图码EH2060投影仪

楼主(2020-10-02):
问题:自家投影更换喇叭时,在安装过程中,有螺丝掉到电源板上,开机过程听到滋滋的声音,后来清理掉后,再开机,出现无法启动的情况,灯光会亮,风扇也能转,但三秒后,就不工作了,电源灯仍绿色,在闪,重新开机也不能启动, 断掉220V后,再重新插上,又可以重新灯亮,风扇转,但转一次又不无法启动;
检查过程:
最小电路法----只将主电源板与主板连接,点灯板,色轮组、灯泡等都不连接的情况下,上电后,仍是转一下就停。

摸电源板 TOP244YN 发热,它待机时好像也是正常发热的,但不至于烫手
摸主板PW392C-30G芯片待机时发热,时间长了会有烫手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补充:
每次都是通电后大约3秒内可以开机,超过3秒,就开不了了,不知道这3秒,发生了什么

网友A:
拍的图挺清楚的 不过这方面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的图挺清楚的 不过这方面不懂

还给我加分呀,我现在是插上市电大约3秒之后,就开不了机,在3秒之内,还是可以通上电的

网友:
这种不明白,,过来学习下!

网友:
那肯定是有哪组电压不对了

网友:
一般情况待机,芯片不会发烫啊

网友:
看一下螺丝丢在哪个位置,查看一下那个位置有没有烧黑的

网友(2021-02-01):
不装灯泡可以,但要把灯仓边上的微控短接,告知主板灯泡已装,灯仓已盖严实。
色轮组是一定要接的,不然就开机保护。

网友:
看起来象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