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a58m-e核心电压高,有时候也能够开机,检测还是高

楼主(2020-10-02):
请教各位大师傅,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io检测脚位电阻问题!

网友B:
不管这里多少V,你现在表测量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这里多少V,你现在表测量正常吗

CPU核心电压    正常是1.25,实际测量   1.45,

网友:
io换过了

网友C:
应该是下面的那个电阻出问题了,换掉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下面的那个电阻出问题了,换掉试试

55脚,电压是1.4付,电阻没问题,通过1k电阻接的核心电压。BIOS所有的电压检测都高了一半,

网友:
遇到过,换了分压电阻问题没有改变,测分压电阻阻值也正常,期望有人能解决这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55脚,电压是1.4付,电阻没问题,通过1k电阻接的核心电压。BIOS所有的电压检测都高了一半,

CPU供电是多少伏???那个电阻是和CPU供电一样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55脚,电压是1.4付,电阻没问题,通过1k电阻接的核心电压。BIOS所有的电压检测都高了一半,

5V检测和12V检测的分压电阻的电压要一样,一般都是2V电压,你量量正常不,

网友:
估计电压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检测脚位电阻问题!

他的是反馈问题   你说的是5V 12V 电压问题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检测和12V检测的分压电阻的电压要一样,一般都是2V电压,你量量正常不,

5v  12v检测脚是2v 电压.

网友:
碰到过一次换电阻换了IO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