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N-Q211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0-10-02):
板号AG3DBMB8DO REV 插上维修电源插头,电流时有时无,循环切换,公共点电压也是时有时无,用镊子短接隔离管维修电源出现大电流,说明后级有短路,但把电池取下,再插上维修电源接头,公共点19V电压正常,但按开关不能触发,此时有点搞不清楚到底是电池有短路还是主板有短路,如果电池有短路,为什么不接电池又不能触发?特意测了电池的紧挨地钱的一脚,当电池不接主板的时候,电池接口挨地线的那一脚(第3脚)阻值正常,如果接上电池紧挨电池接口地线的那脚(电池接口第3脚)阻值就变为零欧,莫非是电池短路了,此板不接电池就不能触发?

网友:
不接电池时板上3.3V和5V待机电压均不正常

网友A:
用原装适配器试试。
TPN-Q211的适配器19.5V 10.3A,功率200W ,而且主板有功率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原装适配器试试。
TPN-Q211的适配器19.5V 10.3A,功率200W ,而且主板有功率检测。

谢谢提示,但电池有10V电压输出,如果主板正常的话,应该用电池也可以开机的,

网友:
用维修电源待机5V正常,用原装电池10V电压输出(电池正常输出11.55V) 主板待机5V为0V

网友B:
有主板图片么 我主板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主板图片么 我主板进水

哪个位置的?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接上电池,电源接口亮黄灯,不接电池,电源接口亮白灯

网友:
待机有5V就是不触发

网友:
试下你的机器不接电池能不能触发

网友:
这机子是触发后才有3v的,5v待机就有

网友:
已修好,电池是好的

网友:
应该还是有短路吧!

网友C:
要用原装电源才能开可调电源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用原装电源才能开可调电源开不了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用原装电源才能开可调电源开不了

没有短路。。。。。。。

网友(2020-11-16):
问一下楼主不插电池,适配器可以开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