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照明LED自动亮、按键失灵维修

楼主(2020-10-02):
[故障机]某宝 充电宝外壳主板 + 4节18650电池 组装。
[故障现象]充电宝照明LED无故自动亮起,按键短按不亮屏,长按无法关闭照明LED。重装电池充电激活,有时按键有效,长按打开LED后,按键失效。
[故障分析]充电宝充电,给手机充电都正常,只是照明LED和按键功能异常。查PCB,SOP20芯片3脚是照明LED驱动和按键功能复用。可能的故障点:按键、LED、芯片。
[维修过程]拆电池断电,测轻触开关电阻值35K左右,按住0,芯片3脚对地电阻25K左右。轻触开关应该正常。
拆LED串联的20R电阻,装电池充电激活,短按亮屏,长按切换LED开关状态,示波器测3脚波形,驱动LED波形变化正常,接回20R电阻,检测按键部分0.8v电压被拉低。
LED质量不行,0.8V也有电流,造成按键被按下的误判。换掉LED。
[维修结果]故障修复。
[扩展资料]网上搜索到英集芯IP5506 (集成数码管驱动的2A充电2.4A放电移动电源SOC)
http://www.injoinic.com/wwwroot/uploads/files/20200220/93bafcd194bf0ebfb368292f31b20fb4.pdf
和这个电路引脚功能几乎完全一致,只有6、11脚功能对调。这芯片印字350600CA,型号没有,不知道是这家定制IC,还是谁家仿制IC。
这IC照明LED、按键功能复用真不是个好设计,385Hz 75%驱动LED有频闪,还因为几分钱的LED质量问题造成麻烦。翻看宝贝评价,说按键失灵的好几个,不知道是不是同样原因。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少走弯路

网友:
有点大才小用啊

网友:
初来乍到混点分
一台达Smart450坏了,先来混点经验

网友:
现在有的充电宝拆都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