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有哪些因素影响亮度

楼主(2020-10-03):
各位师傅,有一台电脑收银机液晶屏 ,暗屏,不是没有背光那种,背光正常亮,但是画面看上很暗,试过更换背光,但是还是很暗,检测lvds 电压是3.3v正常,后来将lvds排线接到另一个主板,背光电路还是收银机的,亮度正常,如果到这里应该是主板有问题吧,奇怪还在后面,插回收银机主板,亮度正常了,这就奇怪了,现在亮度正常。没有找出原因啊,刚开始 已经试过更换过排线,加固接口之类操作,不应该是松动引起的故障。请师傅分析下,究竟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还有一个亮度调节

网友:
最好是画出该机的背光电路图,以此检查背光电路,特别要注意背光电路的输出电容,它参数指标变恶劣,会影响背光电路的正常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