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主供电电容短路导致大电流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10-03):
  【机器型号】:iPhone 7

  【故障现象】:短路不开机

【维修过程】:
  收到客户一台不开机的手机,拆机上可调电源为大短路,大短路一般都是电池电压PP_BATT_VCC或主供电PP_VDD_MAIN有电容或者芯片损坏导致。

  万用表测量为PP_VDD_MAIN这一端短路,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电源旁边有一颗电容有损坏的痕迹。

  扣下C1877电容,故障排除。

  开机测试功能一切正常。

  到此,维修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A:
厉害!这都 能遇上

网友:
楼主眼力真好

网友:
一修机碰到这种就是爽。

网友:
大电源附近的电容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都 能遇上

绝对的技术

网友:
7P电流起跳80,然后到250多就归零啥情况?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