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粉红屏,快来看!

楼主(2020-10-03):
有谁遇到过这种现象,能否赐教?

网友(点评):
这是LED光源不是灯管的,目前重刷了程序还是老样子。开机为全屏粉红,逐渐变化成四周粉红边框,接VGA图像色差严重。就想请教高人这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屏换过了吗

网友:
手上没有屏换啊

网友:
用测屏仪测试下

网友:
屏接口看一下

网友A:
屏本身发红还是灯管发红 屏线和接口都看看 通用板点点试试

网友:
这是LED光源不是灯管的,目前重刷了程序还是老样子。开机为全屏粉红,逐渐变化成四周粉红边框,接VGA图像色差严重。就想请教高人这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没有测屏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本身发红还是灯管发红 屏线和接口都看看 通用板点点试试

LED的,不是发红是粉红的,请看图。屏线都是好的,换驱动板还是粉红的。

网友:
大概率液晶面板坏了。。。。。。。。。。。。。

网友:
只有换一个屏幕试试

网友:
管他3721,刷个muc再说,万一呢?

网友:
是不是背光有问题

网友B:
看看边条板上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边条板上的电压正常吗

VGH:26V VGL:-10V, 5V,3.3都正常,逻辑板不太会搞

网友C:
tab坏了,屏的tab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tab坏了,屏的tab坏了

全屏粉红,又不是出细线呢。已经换了驱动板一个样,觉得是逻辑板上的问题,就是修不来,求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