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81M-DS2不触发修复记录

楼主(2020-10-03):
线路不好找,拆了IO才找到线路走向,特意拍了图片做了标记。
如果有帮助到你,请随手加个分,万分感谢

网友:
我才不去找在哪里断,直接飞线。至于外观谁管它。

网友:
这板子就这毛病,爱断线

网友:
h81这样颜色的板子问题多

网友:
追求外观的跑线

网友:
还是华硕的爽,有点位,直接飞几分钟搞定。不用跑线

网友:
我才不去找在哪里断,直接飞线。至于外观谁管它

网友A:
大哥拆io一般多少度啊,我开450硬是没吹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拆io一般多少度啊,我开450硬是没吹下来。。

你是旋转风拆吗,?我857风枪 380度也就几十秒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拆io一般多少度啊,我开450硬是没吹下来。。

先用烙铁上一遍低温锡,再吹,380度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拆io一般多少度啊,我开450硬是没吹下来。。

加了助焊剂没有?如果热风枪没毛病,就是你手法问题,风枪嘴也要换对。

网友:
这个通病了。 你知道的晚了

网友:
是的,楼上朋友,应该搜一下论坛,其实有很多

网友:
技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