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A1586

楼主(2020-10-03):
无法激活,请问大家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动过硬盘 就重写底层

网友A:
NFC  NFC有问题会导致无法激活,遇到过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NFC  NFC有问题会导致无法激活,遇到过一台

不会修手机,修一修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