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机读不到硬盘信息

楼主(2020-10-03):
  海康DS-7804NB-K1/C录像机,无法读取硬盘或者说读取硬盘信息错误,自己处理方式如下:
     1.换根硬盘线
     2.给硬盘单独供电
     3.在电脑上检测硬盘(正常)
     4.录像机恢复出厂设置
   问题还在,倒不是说读取不到硬盘,有显示,不过信息错误,初步估计是录像机的问题,不过没修过,不知道怎么下手,有没有遇到过的老哥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
换一个安培数大点的电源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问题找到了,因为前两天修过一次了,当时实测过电源有12V,后面客户自己换了个9V的电源!本来前两天测试过电源,这次没测试,结果后来才发现电源是TP的9V电源,闹了个大乌龙了!!!

网友:
排除电源功率不足,实在不行升级下版本看看,硬件问题倒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
换一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换个电源排除故障就知道什么问题了,软件问题升级固件就OK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换一个大点功率的电源就好了。

网友:
换个电源绝对好

网友:
一看就是录像机功率不足,导致12V输出电流不够带不动硬盘。换个12V5A的电源就解决了!我都是这么解决的。前提是硬盘要插台式机上确认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