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旁边有个管子掉了,大家帮我看看,能不能用直线相连?

楼主(2020-10-03):
。。。。
戴尔 15-5577

因为没有图纸不知道什么型号~不知道这个信号是干嘛用的。

~我想用线连起来?可以吗?

网友:
量一下,那个脚接地,然后再量一下板上一样的管的脚是否一样接地,一般同一块板上的管大多数是有同型号的。

网友:
不用多说了吧,这个是图纸上截图

网友:
這管子在主板上很多,,,很容易找到,,,,

网友:
应该不行

网友:
2楼已经给了图纸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有点位图也不错呀!

网友:
2楼给力。

网友:
这是常用的n管,找个一脚接地的管子就差不多

网友:
看2楼图,楼主不会量一下吗?有一个脚接地量得出来吧

网友:
只要是N管先上个2N7002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