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DVI 无限重启

楼主(2020-10-03):
通病~~~技嘉H61三极管很多受热后容易坏~!!我是这么觉得。症状,CPU无供电,反复重启

网友A:
就拍两张照片   我感觉像vccsa

网友B:
基本全部是这里坏,后面出到8系列的,很多小管取消了

网友:
这种我也是先换管子换完不行懒得修了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指出了问题点

网友C:
这个地方是一个通病

网友:
了解,遇到了试试!

网友D:
老铁 什么信号

网友E:
管家供电和总线供电这块的问题吧?

网友F:
PG 信号? 还是 什么开启信号

网友G:
J竟然有一个要五毛钱才能看到的

网友H:
是 什么开启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铁 什么信号

VR_ON Cpu驱动芯片开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地方是一个通病

是的,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全部是这里坏,后面出到8系列的,很多小管取消了

没错,后面比较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拍两张照片   我感觉像vccsa

VR_ON Cpu驱动芯片开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管家供电和总线供电这块的问题吧?

VR_ON Cpu驱动芯片开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PG 信号? 还是 什么开启信号

VR_ON Cpu驱动芯片开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J竟然有一个要五毛钱才能看到的

我没设置啊,可能默认的吧,怎么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 什么开启信号吗

VR_ON Cpu驱动芯片开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