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32寸 无图像

楼主(2020-10-03):
开机无图像,有指示灯,
不用怀疑,测灯,开路。
安排灯条,容易烧灯条的建议买一下固化硅脂!提高散热,可延长寿命

网友A:
這是背光全換新了,,,

网友B:
这样的都是换一套

网友:
是换一套,比较靠谱..............

网友C:
建议技改把电流降下来一些,那样寿命长一些,我每次换灯条都降电流

网友D:
最主要是灯条散热要可靠。建议尽量选择铝基板灯条。

网友E:
哈哈,应该改小电流让灯珠寿命更长才对。

网友F:
换完灯条别忘了降低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背光全換新了,,,

是的,没错,不敢换单颗!一会儿就烧另一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换一套,比较靠谱..............

是的,已经是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都是换一套

是的,换三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技改把电流降下来一些,那样寿命长一些,我每次换灯条都降电流

我改散热后就不用改电流了!没修之前用三年!改完估计不止三年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主要是灯条散热要可靠。建议尽量选择铝基板灯条。

是的,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应该改小电流让灯珠寿命更长才对。

散热才是最重要,降低电流变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完灯条别忘了降低电流

改散热一样的!每颗灯底都带硅胶散热

网友:
不错不错,不过我每次都没加散热硅脂,

网友:
有的屏背光,设计时就是电流大,容易坏灯珠

网友:
发错了地方了吧?

网友G:
还是换一套,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换一套,比较靠谱..............
我换的就是整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