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有待机电流,不触发.

楼主(2020-10-03):
一个电阻找了半天,R7095,   348K变成342K, pp3v42只有2.1v更换R7095问题解决。我是新人第一次发帖,可能有描述的不太清楚,多多包涵。

网友A:
电容也要换,你这样换没效果,过不了多久又要返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也要换,你这样换没效果,过不了多久又要返修哦

感谢大神指点。

网友:
348k变342k基本不算变值吧!约2%的变化率不会引起故障 是虚焊吧

网友:
有点位图就容易找零件

网友B:
348变342差距会那么大啊? 有没有人解答下

网友:
有没有人解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也要换,你这样换没效果,过不了多久又要返修哦

大神指点,需要换哪个电容?

网友:
首先,电阻不会变小.第二你在线量的电阻肯定是显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48变342差距会那么大啊? 有没有人解答下

电阻变小很稀罕!不符合电阻特性!

网友:
查FB这一路。。。

网友:
谢谢你的评论,我是把电阻拆下来放凉后测量的,我也是怕在板测量不准,具体什么原因没有深究,有大神说电容也要换,修苹果本时间不长还在学习中,谢谢你的指点以后多多交流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变小很稀罕!不符合电阻特性!

我当时也没有怀疑过电阻,维修时做回访才得知进过蜂蜜水。但主板更本看不出来进水痕迹。

网友(2020-12-24):
老通病 这个地方经常出问题

网友:
这个是 精密电阻 1%  。在线测量可能是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