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6930P不开机按开机键充电指示灯闪8下大神支个招

楼主(2020-10-04):
惠普HP6930P不开机按开机键充电指示灯闪8下大神支个招

网友:
这机器换主板也就几十块,瞎折腾什么,大神都懒得理你,去换主板吧

网友:
你要是新机器也就算了 10多年的机器了 还舍不得换 去买主板吧 才几十块钱 不过你没工具拆装  问这种问题  要知道这机器早就不是主流了 现在一年难碰得到一台  你还是花点钱吧

网友:
主板可能有短路,查下电路,看无线网卡下面LM393有没有烧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