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2020HD-NT68667 背光不亮

楼主(2020-10-04):
故障:背光不亮,控制电压EN 低于2v
解决如下:背光芯片0z9938 EN电压1.63v,上家更改电路,时间长了除了问题,解决方法是更换图中的电阻约5K,en电压上升到2.3v,问题解决

原机备份

网友:
修背光最好有图纸。

网友:
嗯!背光问题相对来说还是好解决的。

网友:
背光问题相对来说还是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