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Z390-A PRO主板撞掉件

楼主(2020-10-04):
V星Z390-A PRO主板声卡旁边撞掉件,现无声音,手上没有相同型号的板子,有这个板的兄弟伙告知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看图,是6只脚的,感觉是个静电保护或双二极管样,不知道具体

网友A:
很少修到这种高端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少修到这种高端主板

就是,没图纸,不好搞

网友B:
可以跑线路,如果是输入输出的,且且有接地和5V的肯定是TVS管子。查声卡PDF引脚确定功能,声卡没及格脚查起来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跑线路,如果是输入输出的,且且有接地和5V的肯定是TVS管子。查声卡PDF引脚确定功能,声卡没及格脚查起 ...

谢谢提供思路,我在网上看了哈,是只6脚的管子撞飞了,TVS有6脚的吗,是不是ESD管,但要是是TVS或ESD管,断开应该不影响功能,我明天追哈线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