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IH31 版号EIH31 R21待机电流0.1瞬间归0维修

楼主(2020-10-04):
                                                              宏碁EIH31 版号EIH31 R21待机电流0.1瞬间归0维修

测量待机电压都是0,打5V对地值为40,3V对地值为427,5V电感明显不对,
拆掉芯片不短路,就换了一个芯片,一不小心把芯片装反了,插电砰一声,
补好线装上发现5V对地值还是40,奇了怪了,

于是量量芯片周围的电容,发现问题,

+3V0对地短路,于是追查来源,发现背面也有相连的电容,当看到EC旁边有个电容颜色不正,放大镜仔细看电容中间裂开了,

拆掉图中圈着的这个电容不短路了,

装上插电亮机,收工。

网友:
芯片能装反

网友:
不错开眼界,芯片装反是这个效果!

网友:
认真仔细 。不错

网友:
装的太慌了,忘了看第一脚了,草率了

网友A:
我一般都不卖华硕的机器,坏了就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不卖华硕的机器,坏了就报废

华硕的机器比联想的要好,比较耐用,显卡和桥坏的也少,

网友B:
芯片装反还能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装反还能烧电容

芯片装反没有烧电容,不要搞错了,电容本身就是坏的

网友:
居然把芯片装反,,然后砰一声

网友C:
我也把待机芯片装角位反过一回,直接把板层搞短路废了。

网友:
有的芯片看外面,看不出来,特别是重要看下面,加锡之后,要看里面,进入里面慢慢得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实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把待机芯片装角位反过一回,直接把板层搞短路废了。

供电脚的引脚烧断了,我又重新补的线

网友:
和我猜的差不多,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呀

网友D:
电容是不是本来就是坏的,和装反没有关系吧。我一般习惯先测试线性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是不是本来就是坏的,和装反没有关系吧。我一般习惯先测试线性供电

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装反只是底线烧断了,重新补得线,换好芯片之后5V的电感一直都是对地值40,电容本身就是坏的,

网友:
还行 没烧到别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