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触发起跳电流正常白苹果重启

楼主(2020-10-04):
电流最大到达300多毫安,然后循环电流白苹果重启,需要查什么查哪里没有一点头绪????

网友A:
先排除外配,一般尾插和前置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外配,一般尾插和前置比较多

我是单板开机的

网友:
刷机试试,不要保资料刷机,全新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