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福禄克15B漏液清理

楼主(2020-10-04):
FLUKE15B17B电池漏液腐蚀主板 清理腐蚀部分

网友:
所以说,不要用太差的电池,,,,

网友:
可惜了,这表只能自己用了,出手就不值钱了

网友:
换个新的咯,坏的还有什么用

网友A:
咸鱼上那个一百多的就是阁下

网友:
上绿油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能用吗这个样子了

网友:
这么惨的还能出手

网友:
打算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咸鱼上那个一百多的就是阁下

不会有一样的吧

网友:
洗干净 重新涂绿油。。。

网友B:
要考虑重新涂绿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考虑重新涂绿油。。。

上了油。没办法发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了油。没办法发图了

这样就更完美了........

网友:
质量太差了吧............

网友:
从来都是用20块左右的表坏了就丢了......

网友:
可调电阻君已阵亡

网友:
腐蚀断线了

网友:
有一种沧桑感!!

网友D:
15B的可以搬板的,买个板自己搬咯

网友E:
看样版线都要腐蚀断了

网友:
这个表确实好  好几次想买了

网友:
我都是用品胜电池  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15B这种便宜的万用表..................

网友:
功能正常元件一个也没坏

网友:
功能正常元件一个也没坏。更牛的是线也没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样版线都要腐蚀断了

你没认真看吧。。线路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B的可以搬板的,买个板自己搬咯

功能正常元件一个也没坏

网友:
元件和线路都没坏,洗板水+绝缘漆就能搞定!

网友:
通病了。。现在有改进的了B+的就是改进型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F(2020-12-26):
这个腐蚀的有点多啊,还能正常使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腐蚀的有点多啊,还能正常使用不。

运气好只腐蚀了表面,没有进入板层

网友(2021-03-11):
长时间不用及时把电池拿下来,我估计做维修的很多人遇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