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ACER LA-H792P 备份的

楼主(2020-10-04):
原本短路 修好后发现论坛没有这个程序
本身自己用到 用不到你们就改改
我就只是发个程序 别bb我 ACER ASPIRE 3 N19C1 A315-54-37A0 LA-H792P I3 8TH BUILD IN

网友:
原机备份程序

网友A(2022-02-09):
用的什么编程器,我的TL866不能识别这个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编程器,我的TL866不能识别这个BIOS芯片

809h 可以识别 一放就可以了

网友(2022-08-25):
    刚试了可以用 , 就是慢了点

网友(2023-06-30):
试过了,可以用。亮机速度可以,但是进系统慢,这个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总之,好资料,可以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