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7-KP7GC 型号GE5S02 板号:GJ5CNXX MB REV1.1求图纸

楼主(2020-10-04):
神舟战神Z7-KP7GC
型号GE5S02
板号:GJ5CNXX MB REV1.1
正常使用,
关机后,
无法开机。
按开机键后,
灯亮一下,
就没反应了。
再按开机键,重复以上现象。
图纸做维修参考。
刷了这个BIOS,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0102-1-1.html,没解决。

网友A:
查rtc电路,,南桥待机条件,无图找不到的

网友:
有类似的图纸吗?这个模具是同方的,蓝天的有挺多图参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rtc电路,,南桥待机条件,无图找不到的

有类似的图纸吗?这个模具是同方的,蓝天的有挺多图参考的

网友:
DA0R08MB6E4DA0R08MB6E4

网友:
上两天收一台Z7让我卖了

网友:
没图纸的,桥废了把

网友:
咨询费200给你秒杀

网友:
15303589377微信 这个机型这个症状秒杀

网友(点评):
期待楼主和你联系

网友B:
插电待机 0.01按开关动作 开机灯变白 然后又变黄 电流表动作 .0.1跳变到 0.02然后就又回来了 不知道我描述的是否正解

网友C:
好像rtc电路的问题,我修到过这个问题,9代的,时开时不开。就电容引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插电待机 0.01按开关动作 开机灯变白 然后又变黄 电流表动作 .0.1跳变到 0.02然后就又回来了 不知道我描述 ...

我的是拔电池后待机是0.2a,开机后上升到0.6a,然后就灯灭了。保持0.2a的待机电流。

网友:
RTC问题,你有没有这个板的图纸,5V APW8713芯片的图纸也行

网友(2020-11-05):
那个位置哦。。都知道RTC 时钟问题。没有图纸。。怎么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拔电池后待机是0.2a,开机后上升到0.6a,然后就灯灭了。保持0.2a的待机电流。

请问楼主最后修好了吗   我跟你相同故障

网友:
EC的BIOS(GD25Q20)估计有问题

网友(2020-12-18):
引用 网友C:
好像rtc电路的问题,我修到过这个问题,9代的,时开时不开。就电容引起

哪个电容出问题

网友:
RTC啊。你测下漏电没有。

网友:
老板修好没有 我也遇到个3.3短路换南桥后出现关机不加电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