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WIFI只搜索到一两个信号很弱,手机耗电

楼主(2020-10-04):
IPHONE6 WIFI只搜索到一两个信号很弱,手机耗电,已经更换了新的U2。现在的情况是:
只能搜索自家的两个信号,隔一道墙,信号很弱,蓝牙好像也搜索不到周围的蓝牙信号,开机电流80mah左右正常,进入系统后息屏待机不耗电,亮屏操作耗电,用松香醺过WIFI芯片和周围,没有发现溶解情况,就是CPU屏蔽罩上发热严重(难道CPU或者周围有短路的?),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主板的手机信号座好像对地短路,测量很多次都短路。

现在有头绪,初学者,请帮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检查wifi芯片

网友:
wifi天线换了吗

网友:
我先试试吧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天线和外壳接触不良导致信号低,原来我有个苹果4就是这样,拆开后,用螺丝上紧了挨住就行了。

网友:
信号座对地不太好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