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的路怎么走 主板现在都造成这个样子了

楼主(2020-10-04):
以后的路怎么走 主板现在都造成这个样子了,维修还能搞下去吗内存 硬盘全焊接在主板上 cpu桥集成在一个芯片里,坏了这该怎么修

网友:
慢慢熬吧,不行就转行吧。

网友:
soc是趋势,现在得什么都修,拓展下

网友:
这样做故障会少吗?

网友:
干就完了

网友A:
我一般都不卖华硕的机器,坏了就报废

网友:
碰到修好客户不修的机器,都没办法留个件了,比如内存 屏

网友:
坏了就找板呀,,,,,,,,,

网友:
内存能维修,这个主板为什么不能修

网友:
不用修,换就完了

网友:
高度集成换就完了

网友:
e403的机器吧,弄过一个数据恢复的,找不到硬盘,这板真坑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不都是这样吗

网友:
这是好事啊、当你告诉顾客你的内存坏了,硬盘坏了,他说好,然后拿机器走了,网上去买配件了,。这样集成的话你让他去买好了

网友(点评):
你这个头像我有点费解

网友:
越来越像手机了

网友:
修修供电,剩下换板!

网友:
嗯嗯,是时候上BGA了

网友:
还有没有硬盘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不卖华硕的机器,坏了就报废

以后代接到华硕机器找我合作吧,都能修好。加V       18170022977

网友:
这个机器能干嘛?上网本不就这样子,垃圾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