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华硕X540UP不触发

楼主(2020-10-04):
华硕X540UP不触发待机正常 IO边有腐蚀继了二根线 其中一根是IO的复位

网友:
腐蚀了的线路,要有一定的耐心,才能找到断点

网友:
这机器CPU最爱坏

网友:
这个U坏的好多

网友:
高清无码大图

网友:
放大镜有不小功劳

网友:
一条普通列车

一条高铁

网友:
这用多细有烙铁焊啊,看都看不见

网友:
遇到这机器U坏的多,楼主运气好

网友:
学习了.这个经验真的好

网友:
EC待机条件不满足引起的不触发,这放大镜也很清楚

网友:
这cpu坏的概率高

网友:
孙悟空的火眼金睛

网友:
厉害了  估计这个是用显微镜看到的吧

网友:
修的仔细,老师傅这种一般都能找到问题的

网友:
这2根线不应该飞的这样丑陋

网友:
要有一定的耐心,才能找到断点

网友:
进水的机器吧,断线是经常的

网友:
修机器眼神真的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