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Z77M D3H 后面USB 全失灵 一个U盘插斜造成的

楼主(2020-10-04):
求大神告知哪个元件坏了,用PCI-E 转USB3.0 卡则能进bios(用USB键盘)

网友:
测了下每个接口 都有个9.1V左右电压 。。。。不好意思刚才万用表电池没电才会测9V 现换新电池 电压 全部5V

网友:
USB,怎么会有这么高的供电

网友:
5V 是正常的 那就是芯片 或者转换芯片  找图纸 查线路

网友:
请问哪个是转换芯片

网友:
做维修的不懂这个吗?USB对地阻止   USB_oc信号等等

网友:
查了 d4 三个引脚 都在3V 左右,,, 旁边的Q39 Q41两个是坏的(但不知这俩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