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30

楼主(2020-10-04):
开机10几秒都正常显示,一会就显示屏闪几下就一片黑。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请教大神什么问题啊?
显示器

网友:
不好回复你,先换屏,接着看屏线,还不行检查主板

网友:
像是屏的问题呀

网友:
看看屏线
在看高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