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主板没有AHCI模式!

楼主(2020-10-04):
老主板没有AHCI模式!只有IDE和RAID模式可以通过刷BIOS实现固态硬盘快速使用吗?

网友A:
有些有,也没用,动不动就蓝屏

网友:
RAID磁盘阵列模式可以通过BIOS修改或者升级,更新为AHCI高级串口模式吗?因为我是老品牌机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有,也没用,动不动就蓝屏

固态硬盘不开AHCI模式确实慢,与机械硬盘一样的速度。
蓝屏只是系统的问题,百度上很多注册表一修改,再重新安装一次主板驱动就OK。

网友:
这么老的主板换了吧

网友B:
三轮车弄个奔驰的标志,速度也不会变成汽车。

先有支持ahci的南桥,后有bios中ide和ahci模式转换。

分清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轮车弄个奔驰的标志,速度也不会变成汽车。先有支持ahci的南桥,后有bios中ide和ahci模式转换。分清因果 ...

说的是根本原因呀

网友:
还是看硬件上是否支持,有的南桥支持achi,但是bios里面没有,这种可以刷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