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影重重之hp Tank 310

楼主(2020-10-04):
hp Tank 310
故障:重影, 字体堆叠

复印的拼多多优惠券
打叉的部位为重影部分。

复印的名片,放大一下

扫描的图片文档正常,打印出来就重影。
打图片比较明显,打文档,在尾部会出现。

————————————————————

奥利给,开拆

机器高度模块化,结构极其简单

这个是光栅条,用于喷墨头的精确横向定位。
刻度清晰,无灰尘。故障不在这里。

手绘墨车定位原理图如下:

水平定位:光栅条
垂直定位:光栅盘
这个打印机的重影,和出纸方向一致。
纵向的叠影。
直接去拆光栅盘部位

光栅盘脏污。上面全是墨水,齿轮上也是。
直接把光栅盘抠下来

上面的刻度条,大部分被干涸的墨渍覆盖。
用酒精擦了一下,发现擦不掉。
放清洁剂里面也泡不开。
这玩意不好买,淘宝找到了一家。订货

运费比商品贵系列。

到货的光栅盘,刻度清晰。
还带着齿轮。直接把光栅盘塑料片抠下来
万能胶粘贴到原来的位置。

涂点万能胶,把光栅盘贴上。

这个是光敏传感器,
配合光栅盘上面的刻度尺,精准定位。

把底部的墨水清理了一下。擦干净
原因是机器倾斜放置漏墨,机器底壳全是墨水。
齿轮转动时,带动墨水打在光栅盘上,导致定位不准。
引起纵向的重影。
————————————————————
修好后的效果图:

网友:
楼主分析是不错 懂原理

网友A:
楼主不错,精准分析,秒杀修复
光栅盘可以用2312系列的代替。我试过了一模一样。

网友:
难得一见的故障!

网友:
666   我直接拜你为师

网友B:
请教这机器老提示缺纸,点一下进纸键才能打印是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这机器老提示缺纸,点一下进纸键才能打印是哪的问题

检纸传感器,或者搓纸轮的问题。直接把它拆了,可以看的一清二楚。

这个机器,内部很简单,很多问题,拆机器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错,精准分析,秒杀修复
光栅盘可以用2312系列的代替。我试过了一模一样。

谢谢提醒。
以后再卖这种破烂喷墨机器,我先把光栅盘拆出来。

网友C:
不愧是西域高手,啥都会修,关键讲的太细了。打印机我是一台没修过,LED显示器还是看你的贴子,学会修的。现在主要兼职修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愧是西域高手,啥都会修,关键讲的太细了。打印机我是一台没修过,LED显示器还是看你的贴子,学会修的。 ...

看我的帖子,白脖也可以学会的。
抽丝剥茧,细致清楚。

网友B:
Hp310机器不行,没爱普生的好用,墨盒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310机器不行,没爱普生的好用,墨盒容易坏

其实算下来,比爱普生划算。

机器成本比爱普生便宜200多。这墨盒很便宜。喷头堵了,换个墨盒就行,爱普生喷头坏的话,机器就只能扔了。我现在给客户推荐,一般都是惠普。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2021-09-22):
这个小鸠鸠是个高手,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