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风扇反复转重启

楼主(2020-10-04):
测试vcc_1_05pch电压正常,cpu_VTT电压正常。

测试VCCSA电压为0伏,明显不正常。测试比较器的10脚
电压触发后由0.95.变成0伏。这里走了下弯路以为上拉接
触不良,更换还是一样。
后来想到这个10脚的电压应该也有个三级管相连控制的

继续查看发现和q6相连,当通电的时候Q7的第2脚为1.05的
高电平,而3脚电压未能拉低,3脚电压是通过5V vcc而来。
更换Q7后Q7的第3脚电压拉低,Q6没有控制电压 3脚电压
不会被1脚地 拉低。那么比较器的10脚就持续0.95的高电平
通电测试点亮。

网友:
楼主有基础啊 分析挺到位的

网友:
楼主基础扎实......................

网友:
水平不错 基地学过的和在外边跟师傅学的是两回事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以后的板子也没有这么多小电路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功力深厚,

网友:
很仔细很耐心,学习了

网友:
虽然是基础的问题,但是楼主的思路清晰给初学者们不少学习方法。

网友:
可以可以 学习了

网友(2020-11-12):
GA 的主板LM358 电路旁边的小芝麻管坏的好多。还有就是电阻,电容

网友:
这个主板有点老了吧也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