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主板维修锡炉制作分享

楼主(2020-10-04):
主板维修锡炉制作小分享
300瓦的小锡锅一个,6根焊条,加工一个槽子 ,制作成本在250左右,可以快速的更换内存显卡卡槽,接口,用于一些焊接
缺点 锡锅功率不够大,从开始加热到锡完全融化直到可以浸焊,需要20多分钟,然后就是因为采用的锡锅比较小,浸焊时候左右两边满出来的锡会跑到外面,不过跑出来的基本也很少,如果换个大的锡锅让锡满出来又全部跑回锡锅里,所需材料都在图片中展示,供大家参考

网友:
这个真666了!

网友:
实用不错的diy

网友:
真不错 这个换插槽好用 效力高

网友:
我这需要用锡炉的时候直接去本地电子厂找熟人借用,哈哈

网友:
这个东西不常用呀

网友:
这个好用,但不常用,,,,

网友A:
这个怎么使用呢?主板放里面加热插槽自己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使用呢?主板放里面加热插槽自己就掉了?

浸在槽子里  拔出来就行了

网友:
这个干什么用的

网友:
不错,需要用的时候很方便

网友:
值得借鉴学习,谢谢

网友:
锡不会从下面的锅里流出来吗?

网友:
成本250也不低啊!

网友:
你怎么这么优秀!!!谢谢分享

网友B:
这个只式和在台式的主板上使用还不错用,不过没办法在笔记本主板上用因为笔记本的两面元件太多了,怕用这个元件会掉光或用坏...

网友:
这方法很不错啊。

网友:
真是个好工具啊!!!!

网友:
不错好东西...不过几乎用不到锡炉.....

网友:
这个设备就是这样,有它平时很少能用到,没有它有时还想找,,,

网友:
666  太牛逼了

网友:
04年的时候用过

网友:
这个很少用到,烧一锅锡 大概要多久才能焊下来?

网友:
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维修应该用不着,批量回收拆件的有必要,最好再大一点,脸盆那么大,能放下整个主板!!

网友:
这个一般不常用!

网友:
动手能力好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式和在台式的主板上使用还不错用,不过没办法在笔记本主板上用因为笔记本的两面元件太多了,怕用这个元件会掉光或用坏...

笔记本有几个透板直插的插槽呀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