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蓝宝石HD7950登陆系统几秒后黑屏

楼主(2020-10-04):
新手学修显卡,没有电路图 .手上有一块蓝宝石的hd7950。通电之后登录系统界面进去没有几秒钟,马上就黑屏。用万用表测试几组电压。刚登录的时候,电压全部都正常。黑屏之后就好几个电压不正常。第一图红圈正常电压是1.8V,然后黑屏之后就变成0.4V了。第二图绿圈正常电压是1V黑屏之后变成0.2V。求助下平台里的高手后面怎么修?

网友A:
先修1v8 ,它正常了其他就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修1v8 ,它正常了其他就正常了

现在就是不知道哪个ic 出1.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不知道哪个ic 出1.8v.

万用表跑线啊,跑到哪个就是哪个。手里没万用表?

网友(2020-12-05):
背面散热右下角螺丝孔附件找1.8V芯片

网友:
如果开机之后整体掉电,感觉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