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R9 280X不亮

楼主(2020-10-04):
手里有一块华硕的r9  280x独立显卡。通电之后点不亮。 用万用表测试,各项电压均正常。然后测试复位IC 125。其中9脚跟12脚无电压。手摸电路板零件(显存和核心位置)发热严重烫手。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难道是核心挂了?:kaixin:

网友:
查金手指耦合电容!

网友A:
楼主显卡还在手上吗?能帮我看看这个地方有阻值吗?最下面一个显存!

网友(2020-11-08):
引用 网友A:
楼主显卡还在手上吗?能帮我看看这个地方有阻值吗?最下面一个显存!

有阻值,1欧左右,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万用表静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