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显供电问题

楼主(2020-10-05):
大神们,为啥有的机器集显供电是出来下就没有了,有的机器集显供电是持续有的。集显出来一下就没有的机器却还能显示,这点想不通,集显都没有了供电它靠什么亮屏的呢?我一直认为集显有电压才会亮屏,没有供电就会黑屏的,哪位大神给解释下,谢谢

网友:
据说有的没有集显供电

网友:
有大神解释下啊?

网友:
只能说BIOS参与控制集显,但没有集显电压是怎么输出显示信号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集显都是集成在CPU里,开机后默认先用集显,难道是CPU里的图形图像处理器还有小的供电给到集显用?一旦消耗大的功耗时才会启用集显的供电?再运行更大的渲染时或3D时才启用独显供电,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不明白集显和独显的工作原理,而且机器和机器都不一样

网友:
集显供电是根据cup内部需要提供的  时有时无是是正常的  电压要过内存后才会产生  电压在0.4-0.9v
之间

网友:
集显供电在新的intel300系列是开机会有一会有供电,然后会消失这个很正常,船长测过,应该是采用了cpu内部其他的供电,当集显功耗升高时才会启用集显专用的pwm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