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X58 Extreme3供电都正常,就cpu0.92v

楼主(2020-10-05):
开机不跑码0000,供电应该是都查了都正常,出了cpu电感0.92v,但搜索说0.92v也是正常的?准备干北桥了,干前问下有没有大神指导,别才干了

网友A:
时钟  复位呢!X58南桥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  复位呢!X58南桥坏的多

Pcie的11脚3.3有,13和14有0.4v

网友:
哇,换了南桥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