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M Thinkpad系列密码问题

楼主(2020-10-05):
前段时间收到一台thinkpad T510解BIOS密码,刷BIOS后没能解决问题,上论坛求助,有说换EC的,有说短接密码芯片脚位的,试过都没能成功,本来都想放弃了,偶尔从一块X200的料板上看到密码芯片PS08A,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把密码芯片换了试一下,想着这东西应该带程序,只不过死马当活马医了,没想到换上之后密码还真解了,一切正常,想想求助论坛上大家难道都没试过吗,想着两个都是think系列,可能程序通用,我又试了一下直接拆掉密码芯片,结果是不亮机,然后我又上网订了几个PS08A,一一装机测试,都可正常亮机,最后得出结论,其实随便换一个PS08A就可以了,没有那么复杂。              最后合理怀疑除T510外,其他机型也同理,直接换个密码芯片也许就解决问题了,如果大家碰到可以一试,少走弯路,这几天按照论坛的方法,换EC,短接密码芯片,好一番折腾,结果只需两分钟就解决的事。               希望置顶,让大家都看见,让大家少折腾点,本人极少发有用的帖子,因为我懒得打字:daxiao:,但是像这种经验类,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发一下,让大家碰到这种问题时可以省时省力:kaixin:      最后说一下,论坛上T510的BIOS刷机后风扇不转

网友A:
密码芯片里面是有程序的,解密刷里面的程序就行了,而且,随便换一个??有一些程序是通用的,其他的你换上去亮都不亮,只能说明你运气好。而且,你买的芯片肯定不是全新的,全新的里面是不带程序的,既然你装上去能正常,说明里面是有程序的,鉴定完毕,你买的不是新的

网友:
这种经验帖子必须加分,希望遇到得也可以留言探讨一番

网友:
这是个好经验!值得点赞  值得收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密码芯片里面是有程序的,解密刷里面的程序就行了,而且,随便换一个??有一些程序是通用的,其他的你换上 ...

我买是新的,卖家说是新的,我从不同的板子上拆芯片也可以,买回来的芯片也可以,都说有程序,我确实换了是OK,拆掉不装不行

网友:
如果是这样,那不是直接用编程器清空就可以了吗?,就当一个普通1K的EEPROM。不知楼主试过没有?

网友C:
这个是外置密码芯片的,后面新一点的主板就写进ec 里了

网友:
应该是带程序的吧

网友:
楼主,这个是有密码芯片的,如果没有密码芯片的呢,应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那就要刷BIOS,改密码,再刷BIOS了。

网友:
应该是有程序的,,。。

网友:
这种单独的好解,早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外置密码芯片的,后面新一点的主板就写进ec 里了

正解

网友:
论坛都有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是新的,卖家说是新的,我从不同的板子上拆芯片也可以,买回来的芯片也可以,都说有程序,我确实换了 ...

说你买的不是新的你还不信,卖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你把密码芯片清空试试,如果还能开机我当场把你这台电脑吃了

网友:
这种刷BOIS 没用的 ,随便换个密码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改个me风扇不就不狂转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我终于知道 T系列哪个是密码芯片了,哈哈。。。。。。。。。。。。。

网友:
之前遇到 一台,总找不到哪个芯片。。。。。。。。。。

网友:
THINKPad老款基本都是这样  新款不好说

网友(2020-12-17):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外置密码芯片的,后面新一点的主板就写进ec 里了

哦哦  司机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