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 海尔911-M3 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20-10-05):
  911-M3 911-M3 -DANL8MB18C0  MB开机瞬间掉电 不断重启反复 电流有时0.2 有时0.6 测量全板电压 唯独独立显卡电压不出,   那就围着独显供电找故障 独显管理芯片RT8813

  3针EN 有Q42给出 测量无 原来3V_GPU也没有 找这个电压是

+3V GPU 这个电压有PQ12控制 也是GFXON信号来开启-最终找到这个信号来源是桥发出

  测量GFXON信号 瞬间0.02感觉桥故障 开始折腾 第一更换桥 应为这个桥坏的概率很高所以不加考虑就更换 SR17E大家都知道这个桥--
  可是更换后故障已经 我晕了 第二 拆了PD1 开机上电了 也能显示 看电流独显没有工作 当然没有+3V GPU这个电压独显怎么工作
  测量PD1 桥过来的端有3.3V 以为PQ12坏 更换后故障依旧 无语了 开始 拆PR60 PR65 PR63 都正常 更换PQ13 故障还有原样。
  陷入僵局,这样的故障应该很简单 怎么就不出+3V GPU这个电压呢 --把 PD1 PR60 PR65 PR63 PQ12 PQ13全部拆了 测量各点对地阻值
  PQ12 2针对地 无穷 其他点没有任何问题 ,装回拆的原件 开机还是一样 GFXON瞬间0.02V  既然拆了PD1有3.3V PQ12也没有漏电
GFXON这个信号怎么就上不去。靠原来的电路来实现开启+3V GPU这个电压 应该没戏了 只有改电路,只要开机能产生3.3V的 就可以找到一个
三极管开机瞬间3.3V然后被拉低 感觉这个电压可以利用,上图
在PQ12 2针连一个47K电阻后 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不错 高手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