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3559版号14236-1 a00维修一列

楼主(2020-10-05):
机器收到电流0.8--0.4--0.7左右跳变,机器也算比较新,首先考虑了bios ,论坛查了下的确都说bios的问题,于是找了各种bios,论坛下载,某宝购买都试了故障依旧,看电流总感觉已亮机,于是插外接屏,果然已亮,没有耐心量电路,拆装了下屏,故障依旧,在拔掉板上屏线的时候黑胶布上发现有很小的少的痕迹,拨开胶布有一根线断了,焊接后机器不触发,测量为屏接口32脚3D3V_CAMERA_S0,3.3v对地测量短路状态,拔掉屏线则不短,于是拨开屏线检查,发现屏线好多黏连,弄了好久把黏连的分开,好多都破皮,重新连接测试,故障完美解决,不知道是不是通病,遇到此机器刷bios无果的朋友可以检查下屏线,附上快速开机bios程序和图纸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给你加分

网友:
楼主的细心解决了问题

网友A:
我也遇到一个联想笔记本也是屏线问题,摄像头短路了屏幕竟然不亮百思不得其解,原来是摄像头断线后跟这个导电的胶布粘连了就短路了,拆开后重新连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一个联想笔记本也是屏线问题,摄像头短路了屏幕竟然不亮百思不得其解,原来是摄像头断线后跟这个导电的胶布粘连了就短路了,拆开后重新连接就好了

那个屏线跟摄像头的线在一起的压根不会想到摄像头短路会导致屏幕不亮

网友:
那个屏线跟摄像头的线在一起的压根不会想到摄像头短路会导致屏幕不亮

网友:
这个技术厉害

网友:
原来是屏线问题

网友:
最近看到论坛里有修到这个机器暗屏,估计是个通病

网友:
有时候技术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