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R9 280X不亮

楼主(2020-10-05):
手里有一块华硕的r9 280x独立显卡。通电之后点不亮。 用万用表测试,各项电压均正常。然后测试复位IC 125。其中9脚跟12脚无电压。手摸电路板零件(显存和核心位置)发热严重烫手。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难道是核心挂了?:
华硕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这种规格的卡本身发热量就奇大,再加上近年来的挖矿潮,高负载的工作容易导致核心或显存虚焊,具体情况需要配合软件测试。你求助时配上图会好些,你所表达的并不是别人看到的

网友:
查金手指耦合电容!

网友(2020-12-13):
请问复位IC是什么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