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GL552vw 外接正常,内接无显,(已解决)

楼主(2020-10-05):
华硕 GL552vw rev2.0
查屏接口,发现LCD_BLEN_CON_X1为0V
追查发现是从U4502芯片中发出来的,测量发现条件也正常,因为手相没有这个芯片代换,直连了4-5脚,电压是有了,但还是无显,求助~~~~

网友A:
思路不对  吧  这个屏幕是EDP接口的吧   首先给 屏幕供电 屏幕发出HPD信号 读取屏幕信息 然后才输出信号 屏幕亮

网友:
Lcd_backen_pch这个信号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对  吧  这个屏幕是EDP接口的吧   首先给 屏幕供电 屏幕发出HPD信号 读取屏幕信息 然后才输出信号 屏 ...

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对  吧  这个屏幕是EDP接口的吧   首先给 屏幕供电 屏幕发出HPD信号 读取屏幕信息 然后才输出信号 屏 ...

感谢,去查了这个HPD信号,发现没有,然后我仔细观察,发现屏接口松动,重新换了一个,故障解决~~

网友:
屏幕接口松动,遇到的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