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200e 到缓冲条就死机

楼主(2020-10-05):
华硕s200e 到缓冲条就死机   用电池 每次都会死机  用电源能好很多  开5次 能3次进系统正常  还以为是不是充放电芯片 或是转换mos管的问题 都换了 现象一样 bios也刷过了   集成显卡  我先后给南桥 和CPU  加热  不是加焊  没有上炉子  只是用风枪吹了一会  现象一样 没有任何解决 机子客户已经拿走了 但是我好想知道 是哪里问题  或是维修方向

网友:
基本死机的时候就是这个画面

网友:
硬盘可能性大

网友:
板载的内存吧  有没有考虑这方面

网友:
刚修到一台AM9档logo,外设全拔了还是一样,估计是程序或者南桥问题,想下个程序都没分了,

网友:
供电方面的可能性较大,遇到过一例,和这个现象差不多,后来检测到进系统时,公共点的电源纹波系数变大(示波器上看到的好多杂波),就在DC IN入口端加了一个2200U的电容就OK了,到现在也没见客户回来过。

网友:
内存吧  有没有考虑这方面

网友:
桥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一款系统还不好装

网友:
查看一下供电电感吧

网友:
有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修道过联想的,开机卡欢迎两个字的那个画面,是显卡的问题, 加焊显卡好了

网友:
硬盘问题,有坏道,换硬盘就没事。我试过两三台都是硬盘

网友:
这个问题很广泛的  比较头疼

网友:
我这两台到这个地方掉电也搞不定,查了温控和bios,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说的太笼统了 换过什么   CPU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A:
卡外设,换个南桥试试先

网友:
先把WLAN卡,SD卡,内置键盘等外设拔了裸板进系统看能不能进。如果还不能进就把显卡的供电断开再试试以确定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换个内存和SSD

网友:
拆网卡 声卡 读卡器芯片试下

网友:
这类问题不好修啊

网友:
还不行的话就换板了

网友:
解决了吗 ,结果发布一下

网友:
换过了  这种问题 我也是第一时间  更换外部设备 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外设,换个南桥试试先

没有换  客户价格接受不了  不修了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南桥  拿走后总感觉不是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