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00Gso显卡,电容全鼓包。

楼主(2020-10-05):
8400Gso显卡,电容全鼓包

解放前的显卡

标签GS4,修好后 鲁大师查得8400GSO

一共11颗粒。

亮机

风扇不会转,报废显卡拆了个扇叶。
免钉胶直接粘贴上。凑合用。

网友A:
这种都懒得都弄没啥钱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都懒得都弄没啥钱挣

这是广告雕刻机用的。记得有机器码,必须修好

否则几万元的雕刻机软件就失效。

收500都木问题。

网友:
厉害呀!鸠摩智

网友:
看来现在生意是有多么差,都 在搞老古董

网友:
只要给得起来 都搞起来

网友:
这东西 5块吧

网友:
5元,严重高估了。最多值1块钱。

网友B:
这老古董了,还有客户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老古董了,还有客户修啊

有的。是修这个,肯定有特殊原因。这种配件,属于工控机,广告雕刻机,小区刷卡门禁等等,这类机器,都被某个软件绑定了机器码,更换的话,软件会失效。

网友:
只要客户想修,多老的都不是事。

网友:
也只有工厂用的机器 会去修这么老的了。。。。。。。。。。

网友:
厉害了全换了

网友:
大神,电容装反了

网友C:
极性都搞错了,还好意思发帖得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极性都搞错了,还好意思发帖得瑟。

没反。反的那个,是买的工厂错装电容,闲鱼低价处理的。

网友:
比较好奇,换块好的同型号显卡,BIOS对调能继续用软件吗?

网友:
只要钱到位,在老都可以修

网友:
那种软件一般可以解绑吧,可能客户不知道,然后就。。。

网友:
估计是神州电脑上拆的,用了一堆的假固态。

网友:
硬件锁,太可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