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X50J 换键盘 加固态

楼主(2020-10-05):
ASUS FX50J ,键盘进水坏。

淘宝买的键盘,得粘贴到键盘框里面。

塑料凸起,全部用裁纸刀割掉。

ab胶水,粘上。花了30分钟。

——————————————————————
改固态:120G固态,安装到原机械盘位置。
原1T机械盘挪到光驱位置。

摘下光驱,挡板留着。

厚9.7,用9.7的光驱托架改装。

网友:
键盘用烙铁焊在加点塑料就可以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A:
键盘用的棒棒胶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用的棒棒胶粘的?

AB胶水。胶棒固化后,粘接牢固度太小,受震或拉拽,会开裂。

网友:
修电脑的啥招都有啊

网友:
AB胶挤出来一下子就干了,那还只能挤一点粘一点,粘多了流到键盘里面还不行,这是个细工夫的活

网友:
微pe,好评。。。

网友:
聪明人。

一眼就看出是微pe了。世界上最好用的pe

网友:
我之前加一个也是不认

网友:
AB胶可以  挺好的

网友B:
粘键盘啥的  用t7000就行    ab胶毒性大  少用为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粘键盘啥的  用t7000就行    ab胶毒性大  少用为妙

T7000是什么胶水?第一次听说
牢固度如何?
固化速度快不快?
固化快的话,我也买点试试。

网友:
免钉胶一沾就完事,上啥架子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T7000是什么胶水?第一次听说
牢固度如何?
固化速度快不快?

软胶  不咋结实凝固的也不快  胜在方便毒性小  或者704也不错

网友:
AB 胶  哥俩好

网友:
电脑店 直接是放在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