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没反应,看不出型号。

楼主(2020-10-05):
开机没反应一个老的新主板,看不出主板型号。

网友:
什么老的新主板,这是第一代主板,DDR

网友:
775的拿来练手可以。

网友:
这种478的也修吗

网友:
这板真够邪门的,丝印着“LGA775”,内存看起来是DDR3,也有PCI-E和SATA,但CPU座肯定不对,明显是Socket478那种老式的——固定散热的螺丝孔位,貌似是电钻现打的。。。

如果图不是PS的话,这板就是拿了个478座子,硬给固定到一块775寨板上,充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