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暗影3,显卡芯片不装是不是,机器都不触发

楼主(2020-10-05):
HP暗影3,显卡芯片不装是不是,机器都不触发,没有测到3V,是不是不装显卡不出3V?

网友:
按理说没有待机和显卡没有关系,还是查一下待机电路有没有短路,有些也是要触发才有待机的

网友:
显卡不装不会影响触发的,除非短路

网友:
谢谢,按说是这个理,也没有图纸,只能靠电路猜,这5v傍边的电感可能就是3v电感,现在有5v,看指示灯,能充电的现在

网友A:
机器不触发 ,没有资料,找相同EC的相近版号的HP笔记本图纸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不触发 ,没有资料,找相同EC的相近版号的HP笔记本图纸参考一下

谢谢,找到原因了,开关排线坏了

网友B:
有些机器要触发之后才出3V 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机器要触发之后才出3V 5V的

谢谢你的回复,应该是,这机器待机只有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