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网卡芯片晶振一脚为3.26一脚为0是芯片坏了吗?

楼主(2020-10-05):
如题!! 现在主板不认网卡!主供电VDD33是有的!VDD10没有,只有0.17V!我查过点位图图纸!不是转换出来的1V,应该是芯片自己转换的1V电压!现在量得时钟复位都有电压,但是晶振两脚一脚是3.26一脚是0V!我把晶振拆下来插上电还是一脚3.26一脚0,,拆下的晶振焊到别的主板网卡芯片旁是能够起振的因此排除了晶振的问题。各位师傅帮忙看看!

网友A:
为什么不把网卡芯片换了

网友:
外接一个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把网卡芯片换了

换了一个!不过那个商家发来了GS不是G!不知道这样行不行??